【讨论】镶针的各种磨法

楼主(2016-10-16):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磨镶针的,我们这里的师傅是这样磨的:

  1.把顶针放到平口钳上,一手用东西压着顶针,一手转着顶针,还时不时动一下磨床。(随手乱画了一下,没学过绘图

  2.把顶针放到磨床的磁盘上,用点东西在旁边靠着顶针,然后一手转顶针一手动磨床。

  这两种办法既危险又累,不知大家平时是如何磨的呢?

网友A:
你经常见师父这样磨,主要出什么样的危险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经常见师父这样磨,主要出什么样的危险状况?

打飞机
(针会飞出来,轻则针损坏或者砂轮损坏,重则打到人)

网友:
用工具磨上工夹

网友B:
多大余量?车床夹着磨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飞机
(针会飞出来,轻则针损坏或者砂轮损坏,重则打到人)

恩,打飞机是操作失误。砂轮和工件快速过分接触,力又没有宣泄的途径。所谓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只要是人,难免有迷糊的时候。
有几种类型的冲子研磨机。作为平面磨的附件使用。

网友C:
有一种专门模台阶顶针的夹具,3个滚轮压紧,2根皮带,一个手摇装置。

网友(点评):
赞同!觉得此建议比较适合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余量?车床夹着磨不行?

有的太短,车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打飞机是操作失误。砂轮和工件快速过分接触,力又没有宣泄的途径。所谓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只要 ...

厂里没有,昨天去淘宝看了一下。价格普遍在1000+以上,老板是不会掏钱给我们买的

网友(点评):
既然不愿意掏这点小钱,估计对质量要求也不会高。 自己做一个吧。一根轴,两个轴承,一个大小合适的三爪。看上去象一个小车床的车头。我知我这样是否表达清楚了。 我们这边有客户用这样的方式磨冲钉。仔细点,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专门模台阶顶针的夹具,3个滚轮压紧,2根皮带,一个手摇装置。

很贵的,都在1000以上,我们老板不可能掏钱买的

网友(点评):
你们的时间也是钱。

网友(点评):
您这是什么老板呢?安全——质量——经济效益,难道不考虑?好奇?

网友:
一劳永逸

网友:
小针用单边砂轮研磨,需要考虑让刀情况

网友D:
冲子研磨器。做模具这一块经常用。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夹具。找块铁,厚15左右。出直角。中间磨V槽。槽两边攻牙。小铁块用螺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子研磨器。做模具这一块经常用。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夹具。找块铁,厚15左右。出直角。中间磨V槽。槽两边攻 ...

能否给个示意图呢?

想象不出来...

楼主(2017-04-03):
引用 网友D:
冲子研磨器。做模具这一块经常用。也可以自己动手做夹具。找块铁,厚15左右。出直角。中间磨V槽。槽两边攻 ...

这样,针的位置怎么固定?就是在转动的时候,如果保证它不往前走?

网友E: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求科普

镶针你都不知道么。。建议上网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针的位置怎么固定?就是在转动的时候,如果保证它不往前走?

前面用块挡铁。或者顶针有挂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用块挡铁。或者顶针有挂台

用挡铁的话,如果低了,会顶住磨床的磨头,高了刚性又不好,除非做的比较大。
我这里的顶针挂台,不是很平,差十几个丝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