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北京或附近的机械与传动技术达人吗?希望能在近期达成一次跨界合作。

楼主(2016-10-16):
方案请看图片,外观是一个直径3米的环形平台(尽量控制在宽度20cm
,厚度10cm之内),有4根厚度20cm内的方形支柱。让7-10个20cm长宽、40cm高、自重2kg左右的方盒子沿着环形平台匀速、长时间滑动。转速20秒一圈,也就是滑动速度大约30m/min。
尽可能把所有的机械传动或转动装置都放在上述结构内部。

问题有:
1. 如何设计结构,以确保长时间连续运转的稳定性,并尽可能静音;
2. 如何控制机械部件的体积,比如电机尺寸,越小越好;
3. 外部结构要被拆成4个部分,以便运输,那么机械传动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做类似拆装处理;
4. 滑动的方盒子需要供电,那么运转中的供电如何处理?(小功率)

感觉可能的方法是内部用一个直径3米的带齿的大圆环,用连接杆与方盒子连接,再在支柱内安装一台电机。随后的问题是:
a. 电机如何挑选,功率需要多大;
b. 电机连接的小齿轮直径最小能是多少才合理?

几乎是个技术盲,求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想做的话,私信我吧

网友B:
你这个像拍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拍摄平台。

恩,有些相似。原理可能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装置可以参考的?

网友C:
深圳市的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市的考虑吗

如果拆装的问题可以解决,当然会考虑。3米大的转盘,这算是常规的尺寸吗?

网友:
正在做一个转动平台和你这类似的东西,不收钱。纯技术沟通,可私信我

网友D:
平台做成异步电机,顺带解决盒子供电,想静音就少用齿轮

网友:
天津的   私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台做成异步电机,顺带解决盒子供电,想静音就少用齿轮

google了一下异步电机,为什么能解决盒子供电?怎么做到的?

网友(点评):
感应电,但是不能太大,会影响电机的

楼主:
楼上的各位,我的权限似乎远不够私信。留联络方式违反论坛规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的话,私信我吧

 无法私信,发现可以留QQ,能否QQ联系?

网友:
QQ332867999  方案不用钱,有兴趣私聊,方案多选择多

网友:
Q875350670   北京怀柔,供电问题可采用滑线解决,有兴趣可私聊

楼主:
@universal  多谢!尽管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电动滑环??

网友:
如果没有啥精度平稳性要求,倒是很简单,也费不了多少钱。
如果精度要求高,设计加工都有些讲究。
如果对平稳性要求高,还要反应迅速,像上面那位说的高质量摄影,那考虑的东西更多了,没那么容易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