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个什么液压元件

楼主(2016-10-16):
这是一台设备的门开关机构,两个液压缸   活塞杆伸出门打开,缩回门关闭,门还比较重。
不太清楚这个像是单向阀的这个东西是什么,起什么作用,装在油缸无杆腔的进油口里,   另外几处举升机构的油缸都有这个东西   请教一下。

网友:
虽然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但是单向阀还是知道的,再加个弹簧,根据我 液压课上看的图,应该是,在压力达到一定的时候,单向阀锁上.不知道对不对,大神说一说.....

网友:
有画错的单向阀

网友A:
带压力单向阀,在反向压力大道一定界限是单向阀关闭,低于一定压力是,双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压力单向阀,在反向压力大道一定界限是单向阀关闭,低于一定压力是,双通

应该是  如果是普通单向阀,油缸就不能来回动了
具体起什么作用呢     液压锁应该能防止门自重落下了   这个阀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如果是普通单向阀,油缸就不能来回动了
具体起什么作用呢     液压锁应该能防止门自重落下了 ...

弹簧应该是有缓冲作用,有点像平衡阀的功能

网友B:
管路防爆阀。。

网友C:
   防爆阀   软管突然爆裂时使负载(门)平缓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路防爆阀。。

嗯,谢谢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爆阀   软管突然爆裂时使负载(门)平缓下降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