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算电机功率如何?

楼主(2016-10-16):
那么早,睡不着,来论坛逛逛。顺便上个题让大伙玩玩!喜欢玩的就来,过程写写好判断!题目如图

楼主:
就怕宅男宅不住,上多一题玩个够,又来自行车速度如何,喜欢也来玩玩,最好写上过程哦!

网友A:
谢谢邀请, 睡前累一累。。。
修改错别字,重发截图:

网友(点评):
我第二题的解法跟你的不一样,原椭圆方程减去1.2变成一个小椭圆方程来算的,质点在小椭圆上直接算的。答案几乎一样,有点微微小差距,可能是小数点后的数取得不够精吧!

网友(点评):
大侠功底扎实,我算到加速度是变化的,就意识到这个题我解不出来了,因为微积分的知识全忘记了,看来还需要重新学一下,否则遇到复杂一些的问题就算不下去了

网友:
关于电机启动力8t^2+20是从哪里得到的数据?电机的启动力是时间的函数是所有电机的启动规律麽?

网友(点评):
嗯,这个只是题目的假设。。。

网友:
这是哪里的题目?考试用的吧?

网友:
我知道是假设,可即便是假设也应该是有依据的,总不能凭空随意捏造

网友:
又学到好多知识,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邀请, 睡前累一累。。。
修改错别字,重发截图:

大侠好,启动时的拉力3F是怎么来的?没看懂!定滑轮只能改变力的方向,箱子上的两个拉钩,只有下面的拉钩上有力(电机提供);上面的拉钩没有力啊!

所以,我的理解是:箱子启动时的拉力为F。

请大侠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6-10-27 15:18):
我把自己绕进去了^_^,多谢拉我出来~~

网友(点评):
您这么看:上面的拉钩由滑轮提供了2F, 然后绳子通过左边的滑轮, 绕过来有给下勾一次F力

网友:
第一题,最后的输出功率为什么是3倍的FV而不是FV?因为我想的是电机通过输出一个FV,然后通过动定滑轮组省力达到3fv的效果。  ps。好多知识点忘记,不知是哪儿想错了?

网友(点评):
电机确实省力了,但没有省功呀, 绳子的拉扯速度是运行速度的3倍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邀请, 睡前累一累。。。
修改错别字,重发截图:

曲率半径,二阶导数,直接4/9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把x=0 y=4 y'=0 代入前面的y ' ' 的表达式即得 y ' '= 4/9 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曲率半径,二阶导数,直接4/9怎么来的

这样可以吗?好像书上没介绍过这种方法,你自己带下。虽然你结果对,但感觉这步有点随意

网友(点评):
例如 y=x^2 函数, 在 x=2 处的导数, 当然可以用x=2 代入 y‘ = 2x 这个函数呀。 于是 y ' ' 也就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样可以吗?好像书上没介绍过这种方法,你自己带下。虽然你结果对,但感觉这步有点随意

不一样,你的里面有x,y两个变量

网友(点评):
呵呵,是一回事啦。。。您再看看这个 http://www.cmiw.cn/thread-468880-1-1.html 可能有帮助。

网友:
这是什么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你的里面有x,y两个变量

按你的带,y''=(16+4*9)/(81*16)。曲率半径应该这么求y''=【(a^2-b^2)*y^2+b^4】^1.5/(a*b^4)
我纠结的是你二阶导数求解问题,而不是你的解题思路。

网友(点评):
呵呵,俺偷懒啦。。。直接用隐函数求导方法走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带,y''=(16+4*9)/(81*16)。曲率半径应该这么求y''=【(a^2-b^2)*y^2+b^4】^1.5/(a*b^4)
我 ...

隐函数及其求导方法
http://www.doc88.com/p-1661663394713.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隐函数及其求导方法
http://www.doc88.com/p-1661663394713.html

好吧,难为你了。你前面的步骤我还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难为你了。你前面的步骤我还看得懂。

网友(点评):
让你受累了,真不好意思!连在校的老师也未必有你这耐心。我的耐心都用来挖题目了!一般简单的提问我就免了(都是数学基础问题),跟你没法比!佩服,还是做我喜欢的吧,跑去坟里挖宝跟大伙玩,哈哈!

网友(点评):
过奖了,俺也是顺便在锻炼耐心。。。。现实中,一句话就能得罪客户,吃亏大了去。。。。

网友B:
兄弟,很佩服你。曲率公式我懂,感觉我俩在答非所问,可能是我表达不行。其实我想问的就是红线圈的那一步,你前面也说直接带x=0,y=4 ,y'=0,但我带入不对啊。我就想问这一步,其他的我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很佩服你。曲率公式我懂,感觉我俩在答非所问,可能是我表达不行。其实我想问的就是红线圈的那一 ...

网友:
恩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16-11-21):
引用 网友A:
谢谢邀请, 睡前累一累。。。
修改错别字,重发截图:

大侠技术精湛,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