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D绘图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10-17):
在校学生,初学CAD,想请教一下CAD绘图中标注技术要求:“其余粗糙度为 R a 3.2”时,粗糙度符号如何解决?望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网友:
旧标准是图纸右上角标注。

网友A:
额! 中文“其余”+粗糙度3.2 符号

网友B:
标注在图纸右上角空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在图纸右上角空白处

我想问一下这个粗糙度符号怎么插入?在哪里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个粗糙度符号怎么插入?在哪里找?

如果只安装了AUTOCAD只能自己画一个,安装了其他插件就有这些标注。我用的清华天河,还有浩辰(机械版的),里面都有,常用的标注及标件等。清华天河安装在AUTOACD上,浩辰是单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中文“其余”+粗糙度3.2 符号

怎么插入这个粗糙度符号啊??

网友:
将标注在其他地方的粗糙度符号炸开拷贝一个,或者单独画一个存成块可以随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安装了AUTOCAD只能自己画一个,安装了其他插件就有这些标注。我用的清华天河,还有浩辰(机械版的 ...

哦哦谢谢了

网友:
新旧标准不同记得有新标准,自己做块

网友:
你下载一个CAD的插件,对设计的便捷及绘图速度等有很大的帮助。网上有好多的,比如清华天河的PCCAD和英科宇的机械工程师等。有时间你下载一个用用。他们里面不但有图纸创建,还有你设计想要的标件,省的你查工具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