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模数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6-10-17):
光热发电用的回转式减速机数量大,输入级为行星机构,模数为1或更小,批量化生产的话哪种方法较好?

网友:
干吗不买标准的,或者直接找齿轮厂家做,自己做干吗

网友A:
冷挤压加工。

网友:
成型的拉刀,一拉出来一根很长的。然后再锯断。
适合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挤压加工。

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力矩不大的话,粉末冶金

网友:
标准的直接选了,回来配轴就行。

网友:
采购零件自己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