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机转矩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实际问题:已知收卷(钢卷)机卷筒直径508mm,收卷完成时(最大)直径1400mm,起始收卷速度240m/min,收卷快结束时速度180m/min,整条生产线的运行速度150m/min,钢卷的规格:0.4mm*1.4m,根据以上条件选电机。
要想选电机得先确定功率,我在计算到转矩时,卡住了,不知道怎样计算了?麻烦社友门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由负载盘计算转动惯量,加上生产线要求的加减速时间,生产线的张力,要求的转速变化范围,一起计算出所需电机大小

网友:
分析的话,电机驱动时,应该是需要克服钢卷的弯矩,摩擦阻力,卷筒+钢卷的转动惯量,收卷过程中转动惯量越来越大,应该取结束状态时的转动惯量来计算,角加速度的话,按最大速度确定一个最大值,再加上一定的系数,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满载时转动惯量我已经求出,T=Ja    就是角加速度a怎样求?

网友:
收卷力是多少?

网友A:
楼主先搞清楚收卷力了,自然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搞清楚收卷力了,自然就好理解了。

收卷力不知道,已知条件并没给。因为是为收卷机初选电机,收卷力是不是要等选出电机,然后试车,最后在确定?

楼主:
收卷力是必须要知道的?不知到根据上面的条件能否得到收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