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低转速能工作同时可承受高转速的发电机吗

楼主(2016-10-17):
想找一台发电机,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要求发电机在低转速下也能工作,但是它能承受的最高转速要达到7000r/min左右。

有符合条件的吗,这种没有的话有工况类似的吗?

网友:
高速汽轮发电机一般都只有3000rpm,柴油发电机,水利发电机一般都是1500--100rpm,你这种就算有也是非标进口,贼贵,我觉得可以有其它办法解决,你有兴趣可以加我QQ332867999  详聊

网友A:
高档低配肯定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档低配肯定可以有

你好,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没听明白,谢谢。

网友:
只能是直流发电机,否则频率就不固定了,汽车上的发电机与你的要求接近

网友B:
找直流电动机,这个转速没有问题。也可以联系电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直流电动机,这个转速没有问题。也可以联系电机厂。

直流发电机低转速也能发电吗

网友C:
交流发电机,如果发出来的电是工频。
同步发电机就是1500转/分。
没有高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发电机,如果发出来的电是工频。
同步发电机就是1500转/分。
没有高低速。

你好,意思是只有当转速在1500转左右时才能发电,过高过低都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