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现在我每次配合两个零件结束,那个配合的小对话框(第一张图所示)就自动关闭,不能像以前一样连续配合。这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

网友A:
配合一组,再用驱动阵列(用零件孔),一次装完,岂不更方便。

网友(点评):
孔必须用异型孔向导在一个特征里做出来,否则不好用

网友(点评):
拉伸、阵列的孔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一组,再用驱动阵列(用零件孔),一次装完,岂不更方便。

驱动阵列还没用过,事后研究一下。

网友B:
不清楚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小窗口关闭是不是这个图钉按钮,这是锁定的功能,可以试试,想楼主这个装配,可以试试环形阵列,不如间距不一样,可以试试随配合复制装配!

网友C:
我是直接设置快捷键做配合的,很少用这个框框来点,这样我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小窗口关闭是不是这个图钉按钮,这是锁定的功能,可以试试,想楼主这 ...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楼主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说的小窗口关闭是不是这个图钉按钮,这是锁定的功能,可以试试,想楼主这 ...

已解决,就是那个,社区大侠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设置快捷键做配合的,很少用这个框框来点,这样我感觉有点麻烦

等有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设置快捷键做配合的,很少用这个框框来点,这样我感觉有点麻烦

高手都喜欢用快捷键,一般的人都喜欢用工具栏的图标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有时间尝试一下

装配体条件下,安装ctrl键选中需要配合的面或者线,自动形成常用配合,无需快捷键,基本都能满足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