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结构与轴承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1、本机构采用弧形锥齿轮配合,转速20000r/min;
2、轴承选用方面,一直能不确定,尾部是两个深沟球轴承,从动齿轮下面是一个深沟球轴承英制的,偏心轴上的轴承是一个滚针轴承,最下面也是一个深沟球轴承。
3、此结构我认为有很大问题,但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有大神能帮帮忙吗。本人新手小白,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转速20000r/min?

网友A:
伞齿轮有轴向力,用深沟球轴承感觉不好。
要是我设计,会选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尺寸差这么多?什么原因?受力差这么多吗?学习了

网友:
大侠你找一本SKF的样本看看吧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网友C:
应该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高速下,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比圆锥好。不能脱离转速来讨论结构。

网友:
“1”所示的两个深沟球轴承可能不妥,因为这个伞齿轮的轴向力大。

网友:
医用往复锯?

网友(点评):
不认识,烦请大婶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前面接锯条,往复运动0.x-2mm,后面为快速微型电机插口

网友:
这转速真的高,工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有轴向力,用深沟球轴承感觉不好。
要是我设计,会选用角接触球轴承。

考虑用了角接触轴承,但是尾部尺寸不能变更,还没找到合理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这个方法没想到过,大神确定这样可行吗?谢谢了!

楼主:
大神说笑了,医用往复锯,还没那个技术,在尝试而已。能给点意见吗?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1. 何以见得是重载?
2. 你知道什么是重载么?

网友(点评):
学过机械的都清楚,纯讲的重载。也就无法用滚动轴承来承载。现在楼主讲滚动轴承,引用重载只是强调了有相当的载荷那么个意思。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布局,不必太过咬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学过机械的都清楚,纯讲的重载。也就无法用滚动轴承来承载。现在楼主讲滚动轴承,引用重载只是强调了有相当的载荷那么个意思。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布局,不必太过咬字哈 “那只能说明你不懂滚动轴承的重载与轻载!

http://www.cmiw.cn/thread-444942-1-1.html

网友(点评):
别忘了现在是网络时代。这些东东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更多哈。

网友(点评):
还有NKS\SKF这专业厂商资料更全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另外,LZ只提供转速,没有尺寸,没有载荷;你就敢推荐 2角接触+1深沟?那可是2万转呢,我真的很佩服你!

网友(点评):
轴承是看线速度的。

网友(点评):
即使很小的直径,这个线速度,也相当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这些东东年轻人比我们懂得更多哈。

1. 你不是在给年轻人提供求助么?年轻人怎么比我们懂的更多了?
2. 要不你举个例子,哪个年轻人在这方面比我懂的更多?

网友(点评):
你那样资料,他们大把。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有点资料就能造飞机吗? 我有一套飞机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轴承是看线速度的

总算是有点专业的样子了,确实轴承是看线速度的,所以只有转速,没有轴承尺寸,你凭什么推荐 ”2角接触+1深沟”?
你核算过轴承的线速度了?

网友(点评):
他们只差选型,具体都会去翻找资料的

网友(点评):
不要小看小字辈

网友(点评):
这些用不到讨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没有尺寸,没有载荷,你凭什么在12楼 “肯定” 2角接触+1深沟 可行?
我可以说你 不负责任 么?

网友(点评):
具体他会查核资料的,别把楼主当傻子

网友(点评):
再一点,这是楼主的地盘,你也该留下点什么。既于你对我对,好象不是这种场合指点就成的,还是让楼主实践去评判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别把楼主当傻子”
尺寸、载荷 工况不明 就敢推荐 “2角接触+1深沟”,还“肯定”这种方案可行。
到底是谁在把LZ当傻子?!

网友(点评):
该睡了,再说一遍,这是楼主的地盘,你也该留下点什么。既于你对我对,好象不是这种场合指点就成的,还是让楼主实践去评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重载改2角接触+1深沟

既于你对我对,好象不是这种场合指点就成的,还是让楼主实践去评判吧。

2万转的工况,你就这样让LZ当小白鼠?你这样“应助”也太不负责了吧?

网友(点评):
我说过,好象不是这种场合讲这些,加我QQ264606110私聊为妥。

网友:
偏心还2万转?

网友:
见过的最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把楼主当傻子”
尺寸、载荷 工况不明 就敢推荐 “2角接触+1深沟”,还“肯定”这种方案可行。
到底 ...

大侠们,不要争议太多哈,你们只是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不要太过于纠结着一个点。

楼主:
是的呢,有偏心还要转速那么高,这个其实很难做到的

网友:
用园锥滚子轴承

网友:
转速太高,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圆锥滚子轴承

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