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可以将PDF转换成cad的小软件

楼主(2016-10-17):
PDF FLY 可将PDF文件转换成多种流行格式的图像文件及可编辑的矢量文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转换器!

PDF FLY.rar

PDF FLY

网友:
我曾经用过,转过来的线条根本无法编辑。不知道您这款软件如何?

网友:
pdf转成cad以后, 圆弧都是多线段吗?

网友:
原PDF文件如果是用CAD软件转化的,再用此类软件转化过来,一般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的,转化后的线条大多数没法直接使用。

网友:
先试试再说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的着。

网友:
收藏 留着以后用

网友:
一般都没有什么用的,这种软件,以前我就试用其他的软件,将PDF转成word都有很多问题,别说转成cad的线段了。

网友:
不知道转换过来,手动修改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