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150普通车床离合器不灵

楼主(2016-10-17):
车间一台沈阳6150车床的离合器手柄正转需要找个木棒顶住,不然就停车,反转倒是好转,上图: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离合器片也调整过了,没有用,每次干活得顶着手柄,不然就会掉下来,停车在拿下来,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这不是离合器的问题,应该是操纵杆两端有定位孔,可能是定位孔磨损或弹簧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离合器的问题,应该是操纵杆两端有定位孔,可能是定位孔磨损或弹簧失效了

肯定感觉不到各登儿那下了

网友:
我因为这个问题,干报废了几个螺杆了- -

网友:
检查下操纵杆两端的拨叉!

网友:
车床都这样还在干活,厉害,也搞笑,这时应该报修,工厂有维修工,肯定有手柄和离合器之间有机构失效了;自己厂的机修如果修不好,还能找外面的维修公司。

楼主:
我是小公司,请不起机修啊,现在没有什么利润,什么问题都得自己解决,设备坏了买配件自己修!

网友:
拆开就看到啦

网友:
这个不难吧?先从最简单的逐步检查。离合器松紧是否合适?光杠键槽是否脱键?这个光杠后部应该有定位的孔,弹簧顶着钢珠。是不是弹簧断导致钢珠不能定位?最后再检查下离合器的沟槽键。

楼主:
沈阳机床的维修工说可能是离合器片有问题,烧掉了,马上去拆开看看。

网友:
离合器片问题不会是这种现象吧,个人感觉是光杠定位钢珠弹簧问题。看不到现场,猜的

楼主:
打开床头箱盖子,向上拉操纵杆,发现齿条轴与齿轮咬合不完全,

网友:
眼睛是怂包蛋,手才是英雄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很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

网友B:
快点报废,机床厂都没有生意了,怎么这样的老古董还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点报废,机床厂都没有生意了,怎么这样的老古董还在使用?

这是什么话?这是老古董?

网友(点评):
在我们搞数控机床专业人士眼中,真是老古董!现在都动不动自动线/机器人时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话?这是老古董?

自动化是趋势不错,但是自动化也离不开人,有些产品和工件非得人做不可。比如单个产品。

网友(2020-01-07):
|小飞鹰发表于 10-20 14:18问题已经解决,很简单的东西,搞复杂了。
怎么解决的,能细说下吗?我的车床也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