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丝杠螺母副用于升降系统的问题沟通

楼主(2016-10-17):
图中绿色为丝杠螺母副,上端固定,下端支持。粉红色是2根导向轴配合法兰直线轴承。

驱动白色钢板上下运动,有同步带轮和同步带连接传动。电机与一个丝杠通过同步带或齿轮连接(图中并未表示出来),两个同步带轮之间的是小的
同步带惰轮,起到张紧作用。
请教这种机构负载200kg,上下运动,结构是否可靠?是否可行?有无改进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行吧,200KG,你要考虑一个是皮带和轮子会不会打滑

网友:
感觉同步带可靠性差了点,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出来根本动不了的。两个因素很重要:精度,载荷稳定性。

网友A:
贴个图片,供参考:

网友(点评):
轮轴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
不能用软连接,同步轮也打滑或丢步.用刚性连接.

网友B:
200kg负载很小,看你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负载很小,看你速度多少.

速度很慢的,2米/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片,供参考:

这种结构参考过,上面选用的直角转换座占用空间较大

网友:
200KG有点重哦 ,

网友(点评):
是挺重的,可以定制加宽皮带,如到100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可以啊!选用合适的再加大安全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参考过,上面选用的直角转换座占用空间较大

放到下面.把你需要的两层平台做成一体,下面用螺旋丝杆带动,螺旋升降机和电机放到地面.我做了一个,负荷1500kg,用三根32的丝杆,升降高度1.5米.运行平稳.

网友C:
才200Kg,还双螺纹,那怕0.5的电机都可以

网友:
也可用套筒滚子链加链轮结构,只要保证四个螺杆的
速比是1:1:1:1.至于顶200公斤,行不行。这属于强度计算。

网友:
你也直接用螺杆就是啊 ,为什么换丝杆呢,而且丝杠没有自锁性!

网友D:
200kg其实不是很重,同步带驱动的是丝杆螺母,不是直接驱动这个200kg,个人觉得应该可以的。

网友:
原理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200Kg,还双螺纹,那怕0.5的电机都可以

主要是看结构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望指点

网友(点评):
压轮改齿形轮往外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到下面.把你需要的两层平台做成一体,下面用螺旋丝杆带动,螺旋升降机和电机放到地面.我做了一个,负荷150 ...

螺旋丝杆的速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E:
个人感觉精度要求很难把控,不是个号方案,对角线上支撑,容易造成重心失衡,不合理

网友:
几点细节:1.2个导轨的定位。如何保证平行度。
               2.2个丝杠的同步。考虑同步带的强度。
               3.2个丝杠的自锁。如何解决丝杠自锁。

网友F:
1、200kg负载不大
2、丝杠选择直径40左右足够
3、直连
4、注意精度
5、我最近拆的东芝龙门铣,55mm的丝杠2根,直接带住5吨重的轴,所以这方案可行
6、记得设计带锁保护结构

网友:
用链条怎么样?

网友:
我最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升降平台的设计,是4根T型丝杆的,和楼主结构差不多,不过是使用链轮,完全没有问题,主要要保证4根丝杆的平行度

网友:
电机装在中间用丝杆带动

网友:
感觉同步性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00kg负载不大
2、丝杠选择直径40左右足够
3、直连

十分感谢宝贵建议!
我这边使用的是32的丝杠,40的导向轴

楼主:
有想过,觉得不是很精密!不知道阁下有什么详细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精度要求很难把控,不是个号方案,对角线上支撑,容易造成重心失衡,不合理

不知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结构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望指点

往外两侧的同步带轮包络角变小,传动效率不是小了?

网友:
大家从图片看出负荷,太厉害

网友G:
可以考虑用连杆机构,用气缸推动偏心轮上下滑动,不过设计会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用连杆机构,用气缸推动偏心轮上下滑动,不过设计会麻烦些。

不是和大行程的吧,形成500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和大行程的吧,形成500mm

我想问问LZ上下的钢板长宽多少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考虑强度问题。另外,装配时想对困难,要保证两根丝杆的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剪式升降机构,这个比较成熟了

网友:
用伞齿传动,减速机用中空的一根长轴连接。

网友I:
200吨都没问题,关键看你的结构设计有多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kg其实不是很重,同步带驱动的是丝杆螺母,不是直接驱动这个200kg,个人觉得应该可以的。

头像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吨都没问题,关键看你的结构设计有多可靠了

谢谢你的论据

网友:
没看见驱动机构,没见到用多大的螺纹干来传动,都不好说,还有同步带的用途有点弄差了,用刚性的传动会跟好,比如长轴加伞齿,或者传动轴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一个底座链接刚度的问题,200公斤 两丝杠两导向柱,与底座都不是固定支撑链接刚度偏弱,就算两丝杠两导向柱与底座是固定连接结构仍需要增加加强筋来提高链接刚度,这种活动链接链接刚度更差有没有加强筋200公斤重量上去加上电机等重心考上结构会不稳,传动速度不高精度不高,不是问题的关键,建议还是考虑结构刚性吧。

网友J:
到时候刚度不好结构变形丝杠和导向柱不平行,传动会別劲,所以还是加强整体结构刚度,保证两丝杠与两导向柱平行防止丝杠转不动卡死是关键。

网友(点评):
这个才说到关键了!

网友:
还有同步带直接改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一个底座链接刚度的问题,200公斤 两丝杠两导向柱,与底座都不是固定支撑链接刚度偏弱,就算两丝 ...

图片只是我设计的传动和导向部分,这部分当然是有框架的,固定在框架上,只是没有表达,不可能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时候刚度不好结构变形丝杠和导向柱不平行,传动会別劲,所以还是加强整体结构刚度,保证两丝杠与两导向柱 ...

第一层和第三层板是定位板,是用来保证定位精度的,是固定在框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LZ上下的钢板长宽多少

600*450

网友:
机构不太合理

网友(2017-04-28):
电机怎样与其中一个丝杠连接,在图中怎样表示

网友:
双丝杆的话,稍有一点不同步或者俩端承重不一样立马憋死

网友:
关键是没有自锁装置,还有就是同步性不好保证,容易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