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在两轮间转换,要求每次转换的长度相同

楼主(2016-10-17):
如图: 工作带为软布带, 从左轮转换到右轮.间歇运动。要求每次转换的布带长度L相同。大家有什么高招请指教。

网友A:
下边辊装传感器,左右加收放功能加张。不知道布软到什么程度

网友(点评):
太软还有它法

网友:
采用张力控制线速度,然后计米控制起始

网友:
用A、B两个压辊建立机械或电气的关系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辊装传感器,左右加收放功能加张。不知道布软到什么程度

毛巾.

网友:
misumi有个案例可以参考去官网找找他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巾.

还是觉得A/B辊方案较合适,毛巾不好弄。

A\B间加个这东西卷没得问题。

网友B:
变速器,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速器,不是吧

皮带式无极变速器

网友(2016-11-22):
最简单,下面加个弹簧 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