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气缸有大侠认识不!

楼主(2016-10-17):
公司买了一台钢筋网片自动焊机,想自己买一部分备品备件。其中有一个气缸样子原来从来没见过,所以也不知道名称。设备厂家把气缸铭牌都处理过了,找不到型号与品牌。大侠们帮忙看看这个气缸叫什么,哪里可以买到。(设备厂家报的价格较贵)

网友:
这是油缸吧。

网友:
有点像自己做的 倍力缸

网友:
进口管路接头上用的是抱匝固定,不象是用高压流体。

网友(点评):
应该是双塞倍力钢

网友:
我怎么看着象液压缸呢

网友:
确定是气缸吗?

网友:
做过网片焊机,一般这种气缸都是自己做的,看缸体只有两个,所以叫双层焊接气缸,以前我都是用的三层的,里面结构不复杂,可以考虑自己生产!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点评):
做备件,就几个,自己生产不合算。。

网友:
看着像双行程的?这种一般是订做的

网友:
没见过,求答案

网友:
可以问一下厂家缸体的压力等参数,询一个类似的。

楼主:
绝对是气缸。问了亚德客和festo的人。都说不认识。应该是非标的。

网友:
气缸铭牌都处理过了,尽然有这种厂家,太小气。

网友:
可以像SMC进行询问一下,有点像是两段气缸

网友:
没见过这种气缸,是不是倍力缸

网友:
搞懂动作要求,选择合适缸径和行程即可,何苦纠结它是什么气缸呢?

网友:
看接管,应该是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