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5052的耐蚀性

楼主(2016-10-17):
产品中有一个用铝合金5052做的铝壳,在产品内部,该产品要求96h中性盐雾,之前做的样品是增加了阳极氧化的,做96h盐雾没有问题。后面想降低成本,不用阳极氧化,不知道这种铝合金材料做96h盐雾会怎样,哪位大侠做过,请教一下。之前在网上搜了很多资料,只是说铝合金5052是铝合金中耐腐蚀性比较强的一种,没有具体的说明。下图左边是5052铝合金的原始表面,右图是做过阳极氧化的,表面比较漂亮,不沾指纹

网友A:
5052、5056是做结构件的,做壳子干嘛不用6061、6063?

网友(点评):
你好 我公司主营铝板、铝棒,1到7系均现货销售,价格同行业最具优势,库存4000多吨,为华北地区最大供应商,如有需要请联系电话:13621373425(同微信)qq 5321318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52、5056是做结构件的,做壳子干嘛不用6061、6063?

这个铝壳是0.5mm厚的,需要折弯。以前用过6061做机加的结构件,据我所知5052是比较适合做钣金件的

网友(点评):
不能反常,表面处理也不好

网友B:
表面喷塑呢,比较一下价格哪个便宜。机加后表面不做处理盐雾试验估计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喷塑呢,比较一下价格哪个便宜。机加后表面不做处理盐雾试验估计过不了。

这个是钣金件,不需要机加,材料是0.5mm厚的铝板,话说铝合金表面不是自己会形成氧化膜吗,不知道96h盐雾后表面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钣金件,不需要机加,材料是0.5mm厚的铝板,话说铝合金表面不是自己会形成氧化膜吗,不知道96h盐雾 ...

钣金件在下料折弯过程中也可能有划伤等缺陷产生,表面质量要求高的我们都是采用砂光后氧化或喷粉处理,或者直接使用阳极氧化过的板材。

网友:
阳极氧化过的铝合金表面就是漂亮,没有处理过的差远了。
96h盐雾试验你要自己做一下了,这个难说。

网友C:
96小时盐雾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铝合金阳极氧化那么便宜,一个14寸的笔记本外壳才8块人民币,你这样的产品就算没有批量,找个熟悉的小厂搞一下应该也没多少钱

这种钱省了没有意义,一个是不漂亮了,外观看起来很丑,第二个,时间长了脏了,腐蚀了,影响口碑

铝合金还要一种叫皮膜的工艺,其实就是化学钝化,有比较好的质量也可以过96小时 盐雾,但是估计能做的厂家比较少,还有价格其实也不会比氧化便宜多少

现在控制污染这么严格,小订单想找个工厂做确实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小时盐雾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铝合金阳极氧化那么便宜,一个14寸的笔记本外壳才8块人民币,你这样的产品 ...

我这个铝板在产品内部,对表面漂不漂亮要求不高,只要不锈就行,钣金厂家说我这个件如果不做阳极氧化,一个件价格能降低2元,还是很客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铝板在产品内部,对表面漂不漂亮要求不高,只要不锈就行,钣金厂家说我这个件如果不做阳极氧化,一 ...

这个只能看你的量有多少了

如果不大,不建议你省2块,实在没有意义

如果你的东西量比较大,又不要海运的话,只是在国内销售,那么找人做皮膜处理,

这样的话,不在很严酷的条件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笔记本和很多手机件目前很多内置铝件都是采用这种工艺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看你的量有多少了

如果不大,不建议你省2块,实在没有意义

谢谢前辈的建议,我还是先做一下盐雾试试

网友:
铝合金常用的是低温阳极和喷砂亮银

楼主:
96小时盐雾已做完,铝壳表面比较脏,用水洗不掉,应该是铝的锈渍,但是很薄的一层,对使用没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96小时盐雾已做完,铝壳表面比较脏,用水洗不掉,应该是铝的锈渍,但是很薄的一层,对使用没什么影响!

在这个看颜值的年代楼主的部品真的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