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该采用何种方式焊接

楼主(2016-10-17):
背景:这是我们机械加工中,常用的量仪测头(如下图)

球体材料:硬质合金
杆体材料:SUS303(1.4305)
技术要求:
1.    整体焊接后无黑斑痕迹,表面我氧化
2.    无变形
3.    球体和杆体连接出无渗出的焊接剂,或虚焊
4.    球体中心到杆体端面(约螺纹退刀槽处)的公差在±0.02mm

试验:
材料:助焊剂、高频焊机、部分夹具、杆体(采用走心机加工)
结果:杆体变形,虚焊,很难控制中心距

请问群内大虾给予指点。

网友:
真没注意这个测量头是如何连接的,不一定要采用焊接的形式,螺纹连接或者过盈配合或者整体机加工都可以。

网友:
一般高精度焊接 都是激光焊接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啊,貌似国内东莞那边有高人能做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硬质合金牌号?

网友:
懂的人估计也不会说

网友:
磨削或焊接硬质合金材料时会产生含有害成份的粉尘或气体,有可能会吸入肺部,刺激皮肤或眼睛,注意劳动保护

网友:
磨削或焊接硬质合金材料时会产生含有害成份的粉尘或气体,有可能会吸入肺部,刺激皮肤或眼睛
焊接方法有氧-乙炔火焰钎焊、真空钎焊、电弧焊、惰性气体保护焊、摩擦焊、等离子弧焊、真空扩散焊和电子束焊等。

硬质合金与钢的钎焊方法主要有氧气-乙炔火焰钎焊、高频感应钎焊、接触电阻钎焊、真空钎焊、浸铜钎焊以及加热炉中钎焊等。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坐等高手啊

网友:
高频感应钎焊 高频感应钎焊是利用频率为600kHz,功率在10~100kW之间的高频感应加热电源,产生高频电流。当高频电流穿过感应器时产生高频交变磁场,在感应器中的被焊金属中产生感应电流。高频加热速度很快,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加热到很高的温度,使焊料熔化。高频感应钎焊使用的感应器大多是用直径5~10mm的紫铜管绕制而成。感应器的几何形状和尺寸选择是否合适,是决定高频感应钎焊的加热速度、温度均匀性、生产效率及钎焊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焊接前,应根据焊接工具的大小调节高频设备的输出功率,使工件加热速度适中,温度均匀。功率过大易使工件局部过热和钎料熔化不完全,易使硬质合金产生裂纹;功率太小,则加热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刀体氧化,影响生产效率。一般焊接加热速度为30~60℃/s,钨钛钴合金的加热速度应为10~40℃/s。
高频感应钎焊加热速度快,效率高,操作简单,劳动条件比较好。适用于大批量的自动或半自动钎焊。但是设备投资大,耗电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