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求思路

楼主(2016-10-17):
图示零件,零件为1.5厚钣金件,两个零件可能会出现卡壳现象,求思路如何保证每次取料只取出一件?节拍15S左右

补充内容 (2016-10-18 10:58):
谢谢各位的建议,磁性分层器对付这种异形的不太理想,分开了还需要考虑取料的方便性,取料之后放入指定工装(工装中间也是圆柱体),后续自动安装4个螺丝孔。叠加超过一定数量,下面2工件贴合,间隙很小。谢谢各位

网友A:
磁性分层器行不行?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性分层器行不行?

谢谢提醒,学习磁性分层器资料中

网友:
磁性绝对不行

网友:
这么大的面,采用片插分离+气吸

网友B:
既然是钣金件,应该不会担心刮伤吧(除非上了漆)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那个圆的定位柱做成分离的——其实就是两段,一段公差偏小,使得很容易放下去,然后把上面那段螺纹旋进去
上面那段的公差略大,使得在产品和定位柱之间有一定的摩擦力,分开卡壳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确实不错。

网友:
开口边加个插板

网友:
磁性材料的话,可以采用在侧面加插板分离上面磁性吸附取件。

网友C:
真空吸盘,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中间那根圆柱是造成卡壳的原因之一,另外,应为这个不是薄板叠料,因此用磁性分离器可能效果不会很好,建议设计机械结构来实现分离。

网友:
直接定位两端翻边的地方然后插入第一片下方抬起行不行?

网友:
吸盘吸的同时侧面用气缸扒住下一个片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钣金件,应该不会担心刮伤吧(除非上了漆)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那个圆的定位柱做成分离的——其 ...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钣金件,应该不会担心刮伤吧(除非上了漆)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那个圆的定位柱做成分离的——其 ...

这个主意不错,学习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盘,应该可以。

原方案也是用吸盘吸,就是工件多了的话,下面的零件变形就贴合了,而且贴的比较紧,间隙最多就一块板厚。就这个情况不好处理。

网友:
要分层加个小机构,理论上是可以行的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钣金件,应该不会担心刮伤吧(除非上了漆)
我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那个圆的定位柱做成分离的——其 ...

请问能用图片示意一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把那个定位柱分成两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