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杂机构自由度计算详解(含思维过程)

楼主(2016-10-17):
这个机构不是串联形式的,当作整体分析太乱,运用等价分层观点解题

403437

403437

403438

403438

网友A:
LZ,自由度只看结果吧,有些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你画的,还要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自由度只看结果吧,有些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你画的,还要计算吗?

那个最前面的总图你能一眼看出来吗?能的话就是牛人:lol,我展示的是把我认为复杂的怎么化简,让它便于分析

网友(点评):
显然能看出来,就一个固定轴,不是一是啥,跟怎么驱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自由度只看结果吧,有些一眼就能看出来,比如你画的,还要计算吗?

如果应付考试的话,还是有用,毕竟你不能在答卷上说你看出来
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分析高低副

网友(点评):
自由度是分析约束,跟高低副没关系

网友(点评):
平面机构一般的计算公式就是f=3n-2P1-2Ph,和高低副有关系吧?

网友:
学习了,自由度和机器人的关系很密切。

网友B:
很久没有计算过了,只知道这么计算3x6-2x8-1=1  别的没用过,表示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计算过了,只知道这么计算3x6-2x8-1=1  别的没用过,表示没看懂

你这是直接套公式,对自由度没有向概念内深入,当你的构件及运动副数漏时,很难发现问题,没有反馈验证机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直接套公式,对自由度没有向概念内深入,当你的构件及运动副数漏时,很难发现问题,没有反馈验证机 ...

怎么反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反馈啊

拆,根据等价转换的规则,将复杂的拆为简单的小机构,对小机构进行检查自由度是否错

网友:
有用,非常巧妙。 谢谢。

网友D:
讲真啊,这个机构并不复杂,一个虚约束,一个复合铰链,一个局部自由度,而且每个运动副都很清晰明了。LZ这种后续构件继承前面构件的理论在课本里没怎么见过啊,点的自由度怎么理解?如果来个更复杂的,等价的过程是不是比直接计算还要麻烦啊。不过LZ这种深究的精神本屌佩服。
楼主感受下这个机构的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真啊,这个机构并不复杂,一个虚约束,一个复合铰链,一个局部自由度,而且每个运动副都很清晰明了。LZ这 ...

你这图的运动关系我没看明白,画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图的运动关系我没看明白,画全了吗?

4个构件,画全了,1是主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