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套的定位结构

楼主(2016-10-17):
各位大神,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我这边有个A4纸大小, 厚度3mm的皮套需要精确定位, 就是来料是散的, 放到定位台上后, 定位机构会将其定位, 定位精度0.05mm.

问题是这种皮套有点软, 真牛皮, 靠机械定位担心推变形, 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翘曲变形, 用视觉也不可靠, 所有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机构定位肯定会大于你0.05mm的精度,像你说的推就变形了
我怀疑你的长宽公差都大于0.05mm吧,所以有必要定位那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构定位肯定会高于你0.05mm的精度,像你说的推就变形了
我怀疑你的长宽公差都大于0.05mm吧,所以有必要定 ...

我也怀疑,皮套本身的变形可能都不止0.05mm。

楼主:
是的 目前皮套冲裁后的尺寸公差±0.1mm. 我们也向客户提出过该问题, 但该客户在业内向来是以变态的要求著称的, 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们有能力把尺寸控制在±0.05mm, 所以我们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楼主:
目前有两个想法:
1. 依靠人工将工件固定在治具上, 并定位好, 然后对治具定位. 问题是如何使工人能简单快速的固定工件.
2. 依靠视觉, 使用石英玻璃板将工件展平, 然后视觉定位, 难点是不能完全避免褶皱, 以及更长的节拍和成本的增加.

有没有其他行业可供借鉴的方案呢?

网友:
牛皮,有点软,会有点翘曲变形;这很难自动化精确排列定位的,只能安排人手来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个想法:
1. 依靠人工将工件固定在治具上, 并定位好, 然后对治具定位. 问题是如何使工人能简单快速 ...

我觉得,无论1、2,要皮套展平,应该要用真空吸在下面吸,至于数量和分布,要看具体分析了
其次,对于夹具定位的情况,我倾向于夹具放在一个倾斜的台面上,夹具的底板用些光滑点的材料(特氟龙),产品滑向两条边(用钢条)
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LZ确实不惜成本,用上视觉定位,也基本上是先定两条边,再用真空吸紧
我的思路是用2个伺服电机分别带两个凸轮不断逼近(行程太短,丝杆好像太占地方)

网友(点评):
决定用重力了, 就像你所的那样, 试一下, 若还达不到精度要求, 那只能上视觉了, 只要客户愿意买单就行.

网友(2016-12-15):
皮套不可能是四四方方的吧,应该是异形,可以拍个照片看看。

我觉得需要根据皮套形状定制靠模。

网友(点评):
是四方的, 四角圆角, 最后视觉了, 因为这玩意自己的尺寸浮动太大, 公差±0.5mm..

网友:
个人感觉这公差0.05,有点儿作死的节奏。如果质地很软,稍微碰压0.05mm就没了,定位总需要一些推力吧。定位好后上料,因为质地软,难道就不会有偏差?0.05不好弄

网友(点评):
不好说,不知道是啥皮套,多厚,平整度如何。如果像一摞纸张一样,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不好说,不知道是啥皮套,多厚,平整度如何。如果像一摞纸张一样,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不好说,不知道是啥皮套,多厚,平整度如何。如果像一摞纸张一样,那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无论1、2,要皮套展平,应该要用真空吸在下面吸,至于数量和分布,要看具体分析了
其次,对于夹 ...

视觉现在什么价位,有什么普适的型号推荐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觉现在什么价位,有什么普适的型号推荐下吗?谢谢

没有推荐,都是用的大牌子,基本都是电气的人选好,我只管固定位置
这玩意就是越贵越好,看你要的识别度和电脑处理时间吧,还有配套光源,当然有时候还涉及到软件算法
软件算法有时候还挺贵的!
感觉搞机械的待遇真没法跟软件比

网友(2023-09-28):
公差鬼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