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弹簧比压,如何选择弹簧

楼主(2016-10-17):
谁知道分享下,谢谢

网友:
弹簧选型?
总体不是根据设计要求来吗?主要的是你这弹簧用来干吗的
使用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弹簧样本上都有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压簧还是拉簧,根据受力大小及安装高度对照样板选择,外径尺寸,圈数,高度,单圈或双圈等。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楼主:
机械密封的弹簧比压

网友A(2016-11-22):
弹簧比压跟密封型号结构材质还有二次密封点有关吧,基本特定型号密封弹簧比压都是确定的,通过弹簧比压反算弹簧力,得到弹簧有效工作长度。

网友(2017-05-03):
引用 网友A:
弹簧比压跟密封型号结构材质还有二次密封点有关吧,基本特定型号密封弹簧比压都是确定的,通过弹簧比压反算 ...

知道弹簧力,和压弹簧的距离,怎么确定弹簧的型号?

网友(2023-07-08):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5-08-07):
看看弹簧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