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式集中润滑脂润滑系统设计(刚完成,整理了一下。)

楼主(2016-10-17):
定量式集中润滑脂润滑系统设计(刚完成,整理了一下。):
      弄清楚润滑点的数量,各润滑点的润滑方式(滚动轴承,滑动轴承,滚动导轨,滑动导轨,圆柱导轨,齿轮传单,链条传单),如:滚珠丝杆:滚动导轨、列数一般为4、线性导轨滑块:滚动导轨,列数一般为4(列数具体多少自己查),计算传动比,确定各润滑点处运动的速度,选择k值,注意该润滑点的工作情况是连续工作还是间歇工作,如果是间歇工作则按其实际工作时间来算需油量。
       算好各润滑点的需油量后进行油量比的计算,选择需油量最小的润滑点为1(min/需油量min=1),各余各润滑点的油量比=该润滑点需油量/最小需油量min。
        选择分配器,先确定油量比为1的润滑点的分配器型号,然后其余各润滑点的分配器型号,按:分配器的出油量/油量比为1的分配器出油量=油量比,值相近的原则选取。
       确定规定时间(油脂为4h/稀油为1h)内的打油次数。先计算出各润滑点的需油量与其对应分配器出油量的比值q,q=需油量/出油量;选择最大的q值为打油次数,取整数。计算出各润滑点的实际供油量=分配器出油量x打油次数。求出总和与需油量总和做比较(相差多少,心中有个底就好)(看能不能尽量使用同一种型号的分配器)
      求出润滑周期=4h/润滑次数。
      计算油脂泵的卸压时间等,按公式求出最短润滑周期。
   校核:
     理论上,润滑周期>最短润滑周期
如果,出现润滑周期小于最短润滑周期(检查需油量有没有算多,分配器是否选择太小),则可以把各分配器的出油量调大一档,减少打油次数。
      管路长度的计算,弄清楚润滑管路的走线,计算出黑胶软管,尼龙管主管的长度,是否需要弹簧护套(运动有摩擦等会弄伤管路时选用),管夹的位置可现在考虑,一般是施工现场现配。
      润滑系统组件:橡胶管,尼龙管,直通油管接头,润滑泵,润滑油/脂,压力开关,分配器,N通油管接头,油嘴,螺钉等。

      稀油润滑考虑设置:运行一段时间后的换油排油口

      刚接触,有什么错的地方还望指出。

网友:
还要注意各种润滑油和润滑脂的选择!

网友(2024-07-30):
这已经可以站在高手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