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球面均光板(亚克力)的 制作工艺

楼主(2016-10-17):
最近在公司,看到他们外购了一个球面光源
均光片(亚克力的一种吧)材质,厚度大约5mm,用来做球面均匀光、扩散板。
想请教下这个球面是要怎么做出来?
1.量少,应该不是开模的
2.也不可能拿厚的亚克力掏出来,一则亚克力没这么厚,二者成本也太高了
3.3D打印后,再上机床球头刀爬出来…… 不过以前没有3D打印,也照样能做,所以应该还是不对
4.亚克力热弯…… 但是这个是个球面……
求教下知道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大多是圆板料热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圆板料热成型。

恩,查了下,热成型,看介绍确实比较可行,也常用于ABS/PC等… 只是看资料好像一般用于厚度1~2mm,此处约5mm,我再找找资料,感谢~~

网友B:
市场上有好多做亚克力热成型的,需要设计对应的热成型模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是圆板料热成型。

应该就是兄台说的,塑料热成型,多为半壳形,也常用于PMMA等,方法简单,成本低
找了篇比较合适的文库说明资料:
://wenku.baidu.com/view/691bb286e53a580216fcfe0b.html?re=view###
只是厚度上,我再去确认下……
感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有好多做亚克力热成型的,需要设计对应的热成型模具即可。

恩,应该是了,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