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何防止泄露

楼主(2016-10-18):
(1)合理选择密封圈及密封槽尺寸

  要做到合理地选择密封装置,必须熟悉各种密封装置的形式和特点、密封材料的特性及密封装置的使用条件,如工作压力的大小、工作环境的温度、运动部分的速度等。把实际的使用条件与密封件的允许使用条件进行比较,必须保证密封装置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密封材质要与液压油相容,其硬度要合适。胶料硬度要根据系统工作压力高低进行选择。系统的压力髙则选择胶料硬度高的密封件,压力过高,还需设计支承环。

       为使密封可靠、寿命长,在设计密封槽时,要有适当的压缩率和拉伸量,压縮率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则压缩应力增加,摩擦力增大,加快密封磨损,亦易产生扭曲破坏,寿命縮短,有时造成装配困难;过小则密封性不好,产生泄漏。

  O形密封圈由于结构简单、易于安装、密封性能好及工作可靠,作静密封时几乎无泄漏,所以是当前应用比较广泛的密封件。拉伸量是对以内圆和外圆起密封作用的0形圈而言,从提高寿命考虑,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密封圈线径的中心线被拉伸,因此密封圈应尽量按国标进行选用,而密封槽也应该按相应的标准进行设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自行设计,但尺寸公差要严格控制,粗糙度要符合要求,因为密封槽的宽度过大或深度过深都会造成压缩量不够而引起泄漏。

  (2)零件及管路结构设计要合理

  零件设计时要有导向角,以免装配时损伤密封件。在有锐边和沟槽的部位装配密封圈时,要使用保护套,以免损伤密封件。

  设置液压管路时应该使油箱到执行机构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短,管路的弯头、特别是90°的弯头要尽可能少,以减少压力损失和摩擦。

  液压系统中应尽量减少管接头,系统漏油有30%~40%是由管接头漏出的。

  (3)要控制液压系统的油温

  油温过髙,润滑油膜变薄,摩擦力加大,磨损加剧,密封材料老化增快,使之变硬变脆,并可能很快导致泄漏。

  控制液压系统温度的升高,一般从油箱的设计和液压管道的设置方面着手。为了提髙油箱的散热效果,可以增加油箱的散热表面,把油箱内部的出油和回油用隔板隔开。油箱液压油的温度一般允许在55~65℃之间,最高不得超过70℃。当自然冷却的油温超过允许值时,就需要在油箱内部增加冷却水管或在回油路上设置冷却器,以降低液压油的温度。

  (4)选择合适结构的液压元件和管接头

  选择合适的液压元件,如电磁换向阀。若系统不要求有快速切换,则应选择湿式电磁阀。因为湿式电磁阀寿命长,冲击小,推杆处无动密封,消除了推杆部位引起的泄漏。

  液压系统中常用的管接头有扩口式、卡套式和焊接式三类。这三种接头各有特点,应根据工作可靠性和经济性进行选择。扩口接头一般较为便宜,卡套接头能承受较大的振动,焊接接头用于能承受髙压、髙温及机械负载大和强烈振动的场合。

  (5)严格控制制造质量

  严格控制密封槽的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要达到图纸规定要求。槽边不能有毛刺和碰伤,装配前要清洗干净。

  密封盖尺寸和法兰盖螺孔要保证质量,间隙不能太大,以避免密封件被挤出。

  另外,在生产中,要加强维护管理,有计划地定期检查、修理液压设备,保护液压设备,防止机械振动和冲击压力,及时发现设备的泄漏,从而减少故障和油液的漏损,延长机器寿命,提高设备的完好率。

网友:
大侠,你这些资料是从哪找的

网友:
密封是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