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加工

楼主(2016-10-17):
请教各位专家,加工内孔花键时,可以同时固定刀具和被加工件么?目的是为了保证花键齿槽位置

网友:
用什么加工工艺呢?矩形花键还是渐开线花键?没图纸不知所云。

网友:
只要直线运动,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这要看你做的工装有多精确。

网友:
零件和刀具之间有相对运动才能加工出花键,不知道你说的保证花键齿槽位置是啥位置?最好贴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