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社区大神焊接技术问题

楼主(2016-10-17):
情况下是一根厚度为0。8的矩管与一块0。6的板子90度接触,使用OTC DM350的焊机,机器人CO2保护焊,0。8的焊丝,会偶尔出现击穿的现象,请问该如何避免,因为实际工况,工件有误差,接合处可能会有1-2MM的间隙。先拜谢各位大神

网友:
假设工件是一致的,做准了工件定位工装就可以。否则要在焊枪上设置仿型

网友A:
电流小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一点吧,,,,,

谢谢,经过调试,能够满足要求了

网友(2017-02-08):
间隙有点大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