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螺旋锥齿轮参数化模型

楼主(2016-10-17):
求高手给我一个螺旋锥齿轮的参数化模型,谢谢

楼主:
这是我画的螺旋锥齿轮,我以为快成功了可出现了这个情况,扫描混合时两个草绘的起点不一致,就是改不过来,求教高手,帮忙参考下,谢谢!

楼主:
哪里出问题了?我斜齿轮,伞齿轮都画的好好的就是螺旋锥齿轮画不好,

楼主:
想了一天终于搞定,OK!!!

网友(2017-11-29):
楼主在哪里搞得教程

网友:
有教程没?想学习

网友(2018-12-31):
大侠,罗伞齿轮齿面节线是怎么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