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形,截面是逐渐缩小的圆形,用SW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6-10-17):
圆弧形,截面是逐渐缩小的圆形,用SW怎么画出来?用放样怎么画?望大师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知道折弯轨迹半径和角度就行,这个难吗

网友:
放样凸台

网友:
建好轨迹,建几个平分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画尺寸不同圆,用凸台放样就行了。

网友A:
用中心线放样!

网友B:
楼主先买本教学书系统学下再说吧,这个是最基本操作拿出来问让人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买本教学书系统学下再说吧,这个是最基本操作拿出来问让人无语

不说拉倒

网友(点评):
同呵呵,楼主如此无理,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吗

网友:
应引导线,扫描即可

网友:
异形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心线放样!

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讲解,本人初学,问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多建几个基准面,弄个引导线,扫描。

网友:
设2个基准面,画上下2个截面圆,再画个引导线,扫描即可,很简单

网友(2016-11-24):
引用 网友C:
不说拉倒

楼主不要破坏论坛风气啊,一会大家问问题没有前辈愿意回答了,,呜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讲解,本人初学,问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谁都是初学而成的,而且论坛里所谓的高手对你的打击也别太在意,坚持下去,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