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才能让水流动起来

楼主(2016-10-18):
如图,一个环形池子,里面装满水,怎样才能让水流动起来

网友:
造流泵可以吗

网友:
看看污水处理厂就知道了

网友:
侧面加一个轴流泵

网友:
来回晃晃

网友:
在一侧加一个搅拌轮子就好了,,

网友:
水回路中加一个液力泵

网友:
一定需要外力,需要能量。

网友A:
知道尺寸有多大才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尺寸有多大才好决定。

总长度7米,宽度3米

网友:
侧壁可以开口的话就增加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尺寸有多大才好决定。

深600MM

网友(点评):
那还是泵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总长度7米,宽度3米

深6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