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延伸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18):
如图,20mm宽T10同步带,总长5.2米,此带为无缝带,运行线速度约2米每秒,张紧合适,负载很轻。刚装上去的时候没有问题,运行了约1个多月延伸了3cm,材质为热塑性聚氨酯(TPU),之前厂家说带子拉长了3CM我也不信,去现场看把带子拆下来剪断量距离确实有那么多。陆陆续续已经供货了100多条。本人做同步带6年了,以前没听说有这种情况,关键是拉伸了那么多带子也不断。由于厂家是新设备,我这是第一批带子,现在就说是带子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中间光轮的夹距角度太小了,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哪位大侠能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楼主  是用什么材质的

网友:
同步带对中心距要求高,没有设计张紧机构吗?

网友:
是同步带总长延长了3cm还是,同步带所连接的负载偏离指定位置3cm?

网友:
这个是需要定期维护的兄弟

网友:
二个涨紧小光轮距离拉开

网友:
带折弯的间距太近了

网友:
用1个月就变长3cm,好像有点多呢
一般来说长个3mm还差不多
可以试试好点的同步带 加涨紧轮或调解机构

网友:
没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同步带芯材差了,拉长3CM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芯材差了,拉长3CM是少的

大哥,这钢丝用了差不多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