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加工

楼主(2016-10-18):
客户要加工一批零件(如图),材料:不锈钢,有没有能加工些零件的单位!最好在浙江

网友:
杭州的可以做 651360086

网友:
这图出的!
最起码少了表面粗糙度和形位公差。
视图也是乱的。
机械爱好者?

网友(点评):
应该是截图截掉

网友(点评):
这是第三视角投影,应该是国外的图纸

网友:
高度尺寸是封闭的

网友(点评):
高度尺寸没有封闭

网友(2016-11-22):
可以做,QQ2456001913

网友:
浙江嘉兴,车铣复合走心机,qq441485722

网友:
比较简单的产品,我们是山东的QQ450117049

网友A:
哥们。找一家有走心机的厂,其他什么机床都不要考虑
量越大越好,一次完成所有工序

网友:
3.2偏位公差有点严,对称度要求没标,不好确定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找一家有走心机的厂,其他什么机床都不要考虑
量越大越好,一次完成所有工序

总长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们要用走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