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DF 字体问题

楼主(2016-10-18):
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电脑已经安装ARIAL字体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网上下载这个字体,放在字体所在的文件夹里面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了 刚刚字体安装错了

网友:
安装字体其实很简单的,将下载的字体文件放到windows目录下的fonts目录下,就行。但要重启windows才能生效。
我以前不会装,还要麻烦别人。

网友:
有些字体是WINODWS安装自带的,有些是OFFICE软件自带的,有些简化版的OFFICE会有字体缺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