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链接到属性没有没有sw-材质这一项,怎么办?

楼主(2016-10-18):
我想将sw-材质链接到工程图标题栏中,但是找不到sw-材质这一项,怎么办?如图所示,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呀!

网友:
你实体文件没有这个属性,工程图如何去引用呢。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我后来添加了就ok了!

网友:
实体文件添加一个属性,工程图就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在实体建模模块设置材质,不要在工程图模块里设置。

网友(点评):
恩恩,工程图用实体属性链接过来的,实体变动后,工程图也跟着变的。这样很方便!

网友:
实体零件里面点击:文件---属性,出现下面对话框,更改里面的材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