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公式的数显千分表

楼主(2016-10-18):
公司需要做一个检测设备,需要测量的值无法直接测量,需要通过测量另一个值,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得到需要的值。问题是如果要工人测量后再带人公式计算那效率太低了,而且容易算错以及小数点省略问题。问下大家市场上有没有一种可编公式的数显千分表,计算结果直接显示出来。

网友A:
你写一个计算公式的程序,让工人把数字输入进去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一个计算公式的程序,让工人把数字输入进去就可以得出结果了

输哪儿?千分表还是EXCEL表啊?

网友B:
你这是想给数显千分表写个程序代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想给数显千分表写个程序代码进去?

理论上说的通,不知道有这样的千分表没。

如果没有这样的申请个专利也不孬,哈哈

网友:
没有见过“可编公式的数显千分表"。

感觉思路不对。你这个应该是“工装+带输出的测量设备”,读数和计算就是程序的事了。

网友:
按说改造一个技术上没啥难度。问题在于这样做真的值吗。

网友:
没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哪儿?千分表还是EXCEL表啊?

你可以在电脑上面写下一个公式 然后找人电脑上面导入数据就可以了。
如果计算公式简单 excel就可以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哈,可以在数显表上增加一个芯片记录测量的数值,然后将数值输出到电脑上记录或做各种分析。

网友:
另外三坐标测量仪应该可以做到吧,它的测量结果是直接输出到PC机上的,且测量过程是可以通过程序自动完成的。

网友:
没有这样的数显表吧!其实在手提电脑上的excle表格上做个公式就行,每次测完一个值,将它输进去,那计算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三丰是行业先锋,搜一搜吧,我见过有一款倒着减的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的数显!正如各层主说的、可以输到EXCLE 中使用函数计算,也比员工算强呢!

网友:
和做数显的联系,定做一个。

楼主:
首先抱歉误导大家了。后来闷过来弯来,不需要工人计算,应该这样:按照图纸理论尺寸做一个环规,然后放设备上把千分表对零,然后侧工件,千分表显示正负数值在理论公差带内表明合格,超出不合格。

网友:
你说的是这种吧?看你提到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