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带座轴承可以用在什么机械上

楼主(2016-10-18):
这个应该是外球面球带座轴承吧,不过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形状的座子
或者有没有人知道这是用在什么机械上?

网友:
你都说是外球面轴承了,那多半是在长轴,两边同轴度难保证的地方呗

网友:
设计有墙板的地方

网友:
可以应用在传动力比较大的动力轴上面。

网友:
悄悄告诉你:大概辊轴中心矩有要求的地方;如两辊直径较小。

网友:
法兰的比较多,这种安装形状比较少见,应该是用在安装位置比较特殊的墙立面。

网友:
张见识,但不清楚术语叫什么

网友:
这个带座轴承一般在农业机械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
第一次见。可能个人见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