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夹具的定位求助

楼主(2016-10-18):
最近在看夹具中的定位方式,看到六点定位原理这块,关于定位元件所限制的自由度中的旋转自由度不是很了解。

网友A:
上图的V型架应理解为没有厚度,V型架与工件只有两点接触。下图是两线接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不要在几何理论层面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V型架应理解为没有厚度,V型架与工件只有两点接触。下图是两线接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不要在 ...

嗯啊,多谢指导,主要是这个旋转自由度不是很理解,不知道是怎么旋转的,书上说是绕x y z轴旋转,不是很理解啊,望大虾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啊,多谢指导,主要是这个旋转自由度不是很理解,不知道是怎么旋转的,书上说是绕x y z轴旋转,不是很 ...

呵呵,给绕进去了。
这个旋转说的是:因为没有被限制约束,在受到干扰时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发生不希望发生的动作。具体来说:
图一上,因为V型架的存在,
1、Z向受到约束,碰一下工件,不会向下移动,向上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夹具压紧,二是重力作用,有动作也会回来。
2、Y向左右都有约束,受干扰不会移动。
3、X向没有约束,推拉都会移动,而且不能复位。
拿住工件做旋转动作:
4、绕X轴旋转,可能发生
5、绕Y轴旋转,可能发生
6,绕Z轴旋转,可能发生
按这个路数看图二,六个动作都没有可能发生。

网友:
这种相对简单好理解,一旦复杂交错起来就有点凹了,记住单元分解再合并同类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啊,多谢指导,主要是这个旋转自由度不是很理解,不知道是怎么旋转的,书上说是绕x y z轴旋转,不是很 ...

旋转自由度,就是工件绕x、y、z轴的旋转;如图二,V型块与工件线接触,工件这个时候是可以x轴旋转,工件也可以沿x轴移动;而这个时候,工件是不可以绕y、z轴旋转和移动。
仔细看看书本,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拿实际的东西比划,捣鼓一下,看有多少自由度?有感性认识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其实真正接触到这些之后,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找个实物比划下,实际应用没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给绕进去了。
这个旋转说的是:因为没有被限制约束,在受到干扰时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发生不希望发 ...

恩,解释的非常详细了,但图1中工件可以绕y z旋转吗?感觉不能啊,是不是把短V型块看成两个点啊?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自由度,就是工件绕x、y、z轴的旋转;如图二,V型块与工件线接触,工件这个时候是可以x轴旋转,工件 ...

恩,多谢回答,慢慢体会下~

网友:
实际应用的时候结合具体的要求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解释的非常详细了,但图1中工件可以绕y z旋转吗?感觉不能啊,是不是把短V型块看成两个点啊?多谢啦~ ...

你找个差不多的模型试一试就知道了。再说一遍:这是个实际问题,不是几何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