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车甩尾之原因 --- 视频

楼主(2016-10-19):
有拖车的没拖车的,记住了就不会闯祸了。。。

原因

网友:
就是后排或者后备箱太重了吗?看来主驾驶必须是个胖子才行

网友:
不错。开眼界了。

网友:
最后的动画演示很到位,给赞!

网友(点评):
确实到位!

网友:
拖车车轮后移可以有效的避免甩尾。

网友:
涨知识了,这一摆动后,摆动运动迅速加大,令到拖车这么危险!其实还是后面挂多一卡,都四个轮子才稳妥,很容易出事啊。

网友:
路滑天刹车转360度的也有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在平稳的路上,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受到颠簸时,后面重量太重,区别很大。

网友:
学习了.四个轮子应该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