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球自动分拣机,专家请进

楼主(2016-10-19):
各位大神,全自动钢球分拣机有谁见过(通过相机检测后分拣合格品),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可以解释一下原理的?个人能找到的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既然用上了视觉系统,那就用离心整理吧

网友:
钢球分选最简单就是两个刀口成V型,让球滚过当口宽大于球径球就落下。

网友A:
不用那么高科技吧,用相机来检测;其实就象大家说的,按钢球的直径来分别就行,比如用震盘排列钢球,通比最小直径略大的孔,那最小直径的就落下,如此类推,每种钢球都分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高科技吧,用相机来检测;其实就象大家说的,按钢球的直径来分别就行,比如用震盘排列钢球,通比最 ...

这个是检测表面有没有损伤的。。。不是大家认为的检测直径的。。直径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查查分拣轴承滚珠的方法,过去听说过一种分拣方法是用滚珠落体反弹的角度和高度来区分尺寸和形状误差

网友:
噢,原来是检验表面损伤的呀,你看看大米分色机,借鉴其中的原理和功能,看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优酷上有日本的设备,你去看看,也是用相机检测的,用轨道

网友(2018-11-28):
我们就是做钢球外观光电检测设备的。主盘带动钢球旋转移动,展开盘是为了将整个球面转动展开,分拣盘就为了将好坏球分开进入不同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