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能看出是什么表面处理吗?

楼主(2016-10-19):
拿到个工件,内表面和外表面看起来不一样,这个是用了什么表面处理呢?
内面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一直与产品摩擦,表面这么光滑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材料是6061,用在食品机械上的

网友:
表面轻度氧化

网友(点评):
改下下氮化,不是氧化

网友:
硬质阳极,增强铝件表面强度,通常在一些经常撞击、摩擦的时候进行此等处理,表面摸上去很光滑!

网友(点评):
内圈是硬质阳极,一般写上这四个字,一般都是这个颜色,外圈小的我猜是本色硬质阳极!

网友A:
应该是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质氧化

内表面是光滑的,那这个怎么处理能得到呢?谢谢

网友:
是硬质氧化

网友:
用刀片基本划不出痕迹。

网友:
铝材表面处理有氧化、电泳、喷涂、仿木纹等;因为这个东西要与食品接触,要耐磨,这个可能是硬质阳极氧化处理;主要目的是提高铝及铝合金的各种性能,包括耐蚀性、耐磨性、耐候性、绝缘性及吸附性等。

网友:
零件硬质氧化,内圈用机械抛光。

网友:
先做抛光处理,然后做硬质阳极氧化。

网友:
硬质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