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10-19):
(图片)

楼主:
小弟不才不知道那个粉色的尺寸怎么去确定, 请教师傅们

网友A:
379.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9.4+-0.1

看那个厚度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9.4+-0.1

可以说下原因吗?

网友(点评):
按1+0.5尺寸作目的链,按极限公差求就是了

网友B:
厚度1(+0.5/0)这公差给的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1(+0.5/0)这公差给的

是啊
其余的厚度都是1这个是1(+0.5/0),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算这尺寸链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就是379.4±0.1:
自己画一下尺寸链,
1(+0.5/0)是闭环尺寸,必须保证,380.65±0.15是增环,粉红色尺寸是减环
增环最大,减环最小,这时闭环尺寸最大,为1.5,反算粉红尺寸最小为379.3
增环最小,减环最大,这时闭环尺寸最小,为1,反算粉红色尺寸最大为379.5

网友C:
经过计算,这三个尺寸是一个封闭环,根据公式计算,
值是379.65
上偏差是0.15
下偏差是-0.30

网友:
最好的标注方法是这个地方直接标注一个1(0,+0.5),不要采用连续标注。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计算,这三个尺寸是一个封闭环,根据公式计算,
值是379.65
上偏差是0.15

这数据好像有出入,可以把您的计算方法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