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三维真实纹理?

楼主(2016-10-19):
谁会做三维真实纹理,比如我找到一张砖头的图片,把砖头纹理搞到三维模型中,使三维模型出现真实高低不平砖头样子 要求精度搞 上数控加工

网友:
那就属于工业外形设计的,与其费劲建模,都不一定完全还原,不如用激光扫描逆向了。

网友:
建模已是不易,还要数控加工,实现意义不大。

网友:
有个3D软件,忘了什么名字了。
可以把砖的图片贴到砖的表面上,然后软件会跟据你图片片成相应凹凸面。
好象3D MAX的贴图也可以。

网友:
这个三维纹理贴图建模,应该不好弄,应该没有什么人搞过,还用数控加工出纹理,这个很不常见。
产品表面纹理的实现方法:http://www.cmiw.cn/thread-472369-1-1.html

网友:
这个要用好几个软件才能实现

网友:
犀牛。maya等吧    用cnc是不是太难了,非金属材料可以考虑3D打印

网友:
最好采用逆向扫描建模。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工业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