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般顶升机构的结构问题(哈哈哈,问了个问题被鄙视残了)

楼主(2016-10-19):
请问一般的气动顶升机构,很多都在气缸旁边装了几根杆,请问这几根杆起什么作用?是用来导向的吗?可是气缸本身就是直线运动的,加这几跟杆子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是学机械的吗?

网友:
楼主是学机械的吗?有实践经验吗?

网友:
导向杆,不加容易导致气缸损坏。

网友:
这问题问的有点.........

网友:
一看就是外行人

网友:
额,这问题问的无语了。。。。

网友A:
1,导向
2,抵消偏载
主要就这两点。

网友(点评):
客观上保护气缸,因为活塞杆不能受大径向力

网友(点评):
还可以防止旋转哦

网友:
支撑、导向、稳定

网友:
确实有点,不过要肯定人家的学习精神

网友:
很大的一个问题。需要再回去学习学习机械设计

网友B:
主要是导向,承受偏载。气缸,油缸一般只允许承受与活塞杆方向一致的轴向力,不允许承受径向力,偏载会产生径向力,破坏缸里面的密封,或者使活塞杆弯曲,破坏气缸和油缸。如遇有偏载,需要另外设置机构,比如这几根导向杆,目的是保证气缸,油缸不受径向力。

网友C:
人家是来提疑解惑的,能不能一些人别在这瞎BB啊,想给人家说就说,不想说就别喷,本来社区都是互相学习的,真想知道那些喷子你们刚开始就知道这是干嘛的嘛,不要总是乱说来影响新学者的积极性,鹰大应该以后对于这些人给予一些惩罚 措施

网友:
主要是导向,并保护气缸!

网友:
就是导向作用。一般圆形的气缸是没有导向作用的。

网友:
保证气缸杆只受轴向载荷,不能让气缸杆受弯矩

网友D:
严格地讲二根就可以了,只是从美观和稳定性考虑,通常大空间用四根

网友:
其实还好吧,我也刚从事工作,也只知道通常气缸上会加两根导向柱,知道是导向的作用,其他的例如偏载什么的,也只是知道这么个大概意思,大概作用,做这行就这样,不懂就问,没啥不好意思的,慢慢来吧,任重道远。。

网友E:
导向作用。问题无大小之分,心中有疑惑的地方对自己来说就是问题。

网友(点评):
no stupid question,老外经常这样说的

网友(点评):
but maybe get a stupid answer.

网友:
导向定位

网友:
通俗点说主要是防止缸体旋转,负载加重后径向受力由4根杆子承担,

网友:
其实,可以先把你的想法列上去,不管对的错的,这样至少说明有思考过 ~

网友:
保证直线运动,如果是单靠一个汽缸支撑,会不会损坏汽缸呢

网友:
防止旋转,并保护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向
2,抵消偏载
主要就这两点。

一般顶较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要做成导杆+浮动接头的形式?顶升距离短的话也需要这样设计吗,比如行程2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导向,承受偏载。气缸,油缸一般只允许承受与活塞杆方向一致的轴向力,不允许承受径向力,偏载会产生 ...

谢谢,讲的很详细。再问下,这几根导杆的作用是否也类似于浮动接头?
如果顶升150kg的东西,导杆和浮动接头都是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是来提疑解惑的,能不能一些人别在这瞎BB啊,想给人家说就说,不想说就别喷,本来社区都是互相学习的, ...

兄弟的话让我泪流满面啊,看来本屌还是需要去现场多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格地讲二根就可以了,只是从美观和稳定性考虑,通常大空间用四根

左右各布置一根是吗,那选多粗合适呢一般,是不是没有严格的标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长径比8-1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向作用。问题无大小之分,心中有疑惑的地方对自己来说就是问题。

与君共勉

网友:
外行,无语,,内行人不好意思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的很详细。再问下,这几根导杆的作用是否也类似于浮动接头?
如果顶升150kg的东西,导杆和浮动 ...

浮动的是油缸接头,导杆应该是刚性连接,否则无法导向。

网友:
1导向、2活塞杆不能受大径向力

网友:
弱者问题

网友:
这精神可以有

网友(2017-11-07):
单轴气缸是杆会转动,四根轴配合轴承一个是防转,另外就是偏载可以防止气缸轴受到径向力变形;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导向

网友(2018-03-26):
没导杆的话,直接打转,或者你用双杆气缸就不需要导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