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从动锥齿轮外圆公差是多少,有标准么?

楼主(2016-10-19):
精车从动锥齿轮外圆公差是多少,有标准么?

网友:
1,锥齿轮外圆锥齿顶面一般会给个跳动量,
2,跳动量一般根据齿轮精度等级确定大小,
3,可根据GB/T11365选取

楼主:
我这面锥跳动是0.098,外径长448.6, 齿轮精度等级是8,怎么看直径公差/

网友:
外径执行公司通用技术标准规定的未注公差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