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室外环境下选用哪种喷涂方式

楼主(2016-10-19):
请问各位前辈,在高温室外的环境下,机器表面防腐应用喷粉喷涂还是喷漆喷涂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A:
5块钱一瓶自喷漆即可。
(钓鱼,不要相信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块钱一瓶自喷漆即可。

谢谢,自喷漆的喷涂质量不太可靠啊。

楼主:
主要想比较一下这两种喷涂方法哪一种防腐效果好,不脱色,防脱落。喷塑材质在高温条件下会融化吗?

网友B:
喷塑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塑可以的。

查找资料过程中,有的资料中说粉末涂装适合薄板件、外观件、结构简单的小型结构件,请问大型机械也可以应用喷塑吗?

网友C:
机器表面,喷漆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表面,喷漆实惠。

请问防腐和抗老化性能,哪种更有优势呢?谢谢您

网友(点评):
防腐和抗老化,一是看你用什么漆,再就是底面处理,不会就喷一遍吧,好赖有个底漆。

网友D:
会不会和我有点关系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表面处理,热喷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和我有点关系

哦哦,您是做喷涂行业的吗。想请问您大型机器,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漆涂料和粉末涂料哪个能够更稳定一些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先喷涂后装配吗?

网友(点评):
你加我QQ3524283965,我姓马

网友E:
喷自干漆,至于使用什么样的种类,还请根据预算选择

好的用于海上防腐的,桥梁防腐的

差地,10块钱一罐的自喷漆。。

网友F:
喷粉的成本和技术要求要高一些,喷漆相对简单。防腐性能应该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喷粉的成本和技术要求要高一些,喷漆相对简单。防腐性能应该相当。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自干漆,至于使用什么样的种类,还请根据预算选择

好的用于海上防腐的,桥梁防腐的

哦哦,谢谢您的解答,是比较大型的机械设备,自干漆应该不太会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找资料过程中,有的资料中说粉末涂装适合薄板件、外观件、结构简单的小型结构件,请问大型机械也可以应 ...

喷塑是经过高温烘烤的。你指的大型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塑是经过高温烘烤的。你指的大型有多大?

需要能够耐800-1000高温的,大约两个叉车那么大

网友(点评):
有耐高温的漆啊

网友:
喷漆喷涂比较好
可以修复

喷粉那种怎么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