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使用问题

楼主(2016-10-19):
打开SOLIDWORKS时显示“无法生成日志文件,自动恢复将不可用,另一个SOLIDWORKS程序可能已经在此计算机上运行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
1,软件连续打开了两次。
2,处理方法一坐等后,全关了,再重新打开,二,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solidworks任务,再重新打开软件。
3,solidworks2010,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那是你已经在打开了软件后,又重新再次启动了,同时两次启动的窗口都存在,你关掉一个就行了.

网友:
电脑反应慢了,连续点开了多次。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一下大家提到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点击的次数多,电脑反应不过来,等电脑反应过来就出现了同一内容多个窗口。

网友:
是有这样的问题,感觉是电脑运行起来特别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