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压力计算

楼主(2016-10-19):
各们高手,如图3个柱都有20N的向上力,问向下的总压力是单独的20+20+20,还是有别的计算方法,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6-10-20 08:23):
再上图

网友:
不考虑自重和刚性,再加

网友(点评):
相加可以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平衡效果吧,向上多少,向下就是多少,你这是什么图,晕,不知道你搞懂我说的什么了没,可能没有吧,压力施加的位置在哪里,这样60N的总作用力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柱子可能承受的是拉力,有梁吧,剪力、弯矩

网友:
固定端在哪,是铰接还是固接。你要计算的压力是什么,是内力还是外力

网友:
看你的支撑点在那里,在那里施力

网友B:
现有的条件无法回答,有什么约束条件,具体位置在哪儿?

网友C:
固定端很重要。

网友:
楼主没学过理论力学?

网友:
方程一:合力为零;方程二: 合力矩为零;方程三:合力矩为零;方程四:合力矩为零。四个未知数,四个方程,可解。
——大二的题目。

楼主:
如图,是用气压链接下压,3个小柱的反向力每个是20N,就是想要选一个合适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清楚,平衡效果吧,向上多少,向下就是多少,你这是什么图,晕,不知道你搞懂我说的什么了没,可能 ...

你好,详细请看后面加上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的条件无法回答,有什么约束条件,具体位置在哪儿?

请看11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端很重要。

请看11#,有图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不明说以

网友:
条件不充分,

网友:
气体?下压只能是20N了,不是20+20+20

网友:
根据力平衡原理,那么压力就是60N;除了这个力的计算,通常还有力矩的计算方法。

网友:
沿气缸方向就是一个平衡方程,F=6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