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proe出工程图要疯掉

楼主(2016-10-19):
最近换了工作,新单位用creo。好久不用这个软件出工程图了,要疯掉!什么都要弄配置,电脑上不了网的,无usb口。新装的creo,config啥都没有。要疯掉!Solidworks出图多好啊!

网友:
SW出图有外挂吗?

网友:
适应了就好了,
应该有内网吧,找同事传个,应该有的!

网友A:
我一直主张最后CAD出图

网友(点评):
我曾经有近5年,也和你一样的想法,后来被迫用PROE出图, 现在觉得挺好的;

网友(点评):
不过这要和打交道企业配套,CAD是公共

网友(点评):
3D有修改,改CAD的会疯掉。。。

网友(点评):
那肯定,但到过来说,混合建模可以大面积减少差错

网友:
关键在模板配置,要从零件建模开始,各种属性参数都要设置正确,后续出图就是视图选择和标注添加技术要求等,差不多的内容,习惯了一样。

网友:
PROE出工程图是比较麻烦的,一直都没有过关。现在用SW工程图很方便的。

网友:
我们曾经也是无USB接口,无网络,那断日子简直与世隔绝,现在做很多工作都离不开网络,设计更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主张最后CAD出图

虽然各企业招聘广告上都写了要会CAD,但其实工作中都已经不再用了,或者极少用到。

网友(点评):
是的,我在会CAD\UG后,有段时间也曾经放弃过手工绘图。但冷静一想,这是可怕的事。

网友:
本人近两年用的是Catia,再往前两年是SW,很多年前用过Pro/E

但最近换的工作,新公司用的是creo,一开始很不习惯,因为没有SW方便,这边主管还老说画图太慢了......

告诉楼主一个秘籍,creo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映射键,把常用的功能设置成映射键,用两个字母集中在左手区域,操作时键盘命令和鼠标配合起来,效率会提高一倍,让站在旁边看的人眼花缭乱

另外,出工程图时有自动显示尺寸和轴线功能,这点倒是更方便,习惯了就好。

网友(点评):
creo 3.0的标注方法简直丧心病狂。。。按住ctrl选第二条边,中键确认。。。

网友:
我以前就是用破衣的,到新公司用SW,我就用SW,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其实破衣配置也不多,我和10楼朋友一样用映射键,把新建工程图-选图纸-套图框,设置成1个映射键,按1个建就全部粗来了,视图要自己添加,非圆形的中心线要自己画,就这里麻烦点,习惯就好了

网友:
PROE,CREO出图,最关键要有一个好CONIFG的配置,下面适应一下,感觉也会不错的.

网友:
我还是觉得SW出图更方便点

网友:
没事的,要有耐心,努力学习一下新软件,顶多一个或二个星期,就能适应新软件。我觉得所有的三维软件的使用都比较类似,学习起来很快,不会有大的问题。
现在关键是装好并配置好软件。

网友:
先转到CAD中把任务完成了,再捣鼓吧。

网友:
主要是配置和模板文件,找现成的配置文件,导入,不可能所有电脑都封U口的,必定有一台不封口的,由专人使用。

网友(2019-10-17):
裸奔的人,当然不行了,任何软件都有配置,cad,sw一样

网友(2019-11-20):
pro/e还好吧,配置只是标注风格的问题,3D设计软件肯定是要用3D软件来出图啊,不然设计一变,改CAD不要疯掉啊!

网友(2020-04-13):
这个电脑估计有软驱,好好找找

网友(2025-10-17):
设置确实是有点麻烦,不过都搞好后,快的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