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泄漏分析

楼主(2016-10-23):
发现油封泄漏时,首先确认发生泄漏的部位。如果不是由油封泄漏,有时是由于附着了油脂等泄漏以外的原因而误认为是泄漏。

下图所示主要是油封发生的泄漏,可分为有密封唇口部和由配合部泄漏。

表1及表2所示主要原因为油封的各种代表性泄漏原因。

网友:
设备漏油最是麻烦的了,有时更换这些油封非常的费事。
有液压系统的设备,使用了几年后肯定漏油,唉。

网友(2016-12-07):
液压系统的设备,使用了几年后肯定漏油

网友(2017-01-14):
有时安排下边的人更换油封,简直就是暴力安装

网友(点评):
大都这样。

网友:
我工作两年多   见过的油封泄露大都是因为安装不到位造成的,有的时间长了会在高速轴上磨出一道沟槽,以后再换油封也没有用了

网友(点评):
什么工况,一般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2018-03-24):
很好的分析,值得学习

网友(2018-08-23):
油封一般情况下不会漏油,跟安装有很大关系,我们是专业生产销售减速电机,有需要请联系:小董1806730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