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与电气工程师的距离

楼主(2016-10-19):
自己选的路,硬着头皮也要走完!

看看你需要掌握多少知识才能成为一个电气工程师:

一、电路

电路很难,真的很难,但是那是相对于做硬件开发的人来说的,既然工控属于应用型,我们都是拿产品来用,就没必要研究那么深了。最重要的欧姆定律要知道,计算功率、电流、电阻等。如果基础一般,很深奥的电路知识暂时不要深究,用不上。先从基础学起,在工作中循序渐进。

二、电工

工作中,离不开剥线接线,万用表,试电笔等。可以买本电工方面的书先看看,但是电工比较依赖动手能力,特别是要注意安全。

三、51单片机

因为工控上用的比较多的PLC其实就是拿单片机开发的一个产品,学好单片机,有助于你对硬件底层的理解。选择51单片机是因为其资料多,有利于学习。既然是要了解底层,最好是学汇编。当然,将来不做嵌入式开发的话,把51的工作原理了解的透彻就够了。

四、CAD或eplan绘图软件

电路设计以及电气识图。这两个知识点是相互关联的,会画电气图肯定看得懂电气图,电气图看多了,也能设计电气图。这个地方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经验来学。

五、可编程控制器PLC

这个得好好学,非常重要,上班后是必须要会的。如果掌握的不熟练,或者深入学习,可以上网找找免费教学教程,有很多专门的课程,讲的很全面,不用花钱就可以学知识。

六、变频器和伺服

因为很多项目里面不仅仅只有PLC来支持这些程序的运行的,往往有伺服驱动、PLC、变频器还有步进电机等等这些设备连接在一起。不用太深入专研,大概也需要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才能更好的操作。

七、触摸屏

PLC是有程序,但是人机交互比较差,所以通常会配个上位机,如果是在柜内,通常是触摸屏。建议先学个威伦通,因为比较便宜,用的厂家也比较多,方便将来找工作。这个也是一通百通的东西,但是有些屏比较复杂,可以边做边学。

八、组态软件

很多地方都会用电脑去代替触摸屏,因为计算机的功能当然多,硬盘容量也比较大。建议先学2个,一个是国产,一个是进口。国产的选择比较多,比如组态王,MCGS,力控等,进口的比较多的是用西门子WINCC。

九、电脑知识

项目上要用工控机,老板丢了一台工控机给你了,你起码能装系统,装软件,如果电脑有问题,起码能找到简单的故障,将来工控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坏了,知道如何去处理。

十、机器人编程调试

现在都是用机器人换人了,由于机器人属于集成度更高的产品,所以机器人程序的编写要比PLC的简单多了,上手快,但是靠自己学难度大,主要是没有现成的机器人给你用。

网友:
首先得有个电工上岗证。

网友(点评):
恩,那是必须的。

网友A:
如果数学不错,电器工程师比机械的好当。

网友(点评):
电气其实容易多了,工作量也少。只是这种东西看不见就显着神秘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学不错,电器工程师比机械的好当。

电气工程师也比机械工程师吃香

网友(点评):
无形嘛,旁人说不上话

网友(点评):
电气今后会更吃香的

网友B:
电气的苗子现在干着机械的活!

网友C:
遇到的电气工程师也是良莠不齐,能解决问题才是人才

网友(点评):
这叫实用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的电气工程师也是良莠不齐,能解决问题才是人才

哪个行业都这样,人各有志。

网友:
感觉电控比机构更具科技感

网友:
其实现在都趋向机电一体化,要精通机械或电控,另一方面也要懂点,才能吃得开。

网友(点评):
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的苗子现在干着机械的活!

阴差阳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