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器人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6-10-19):
现有一台川崎弧焊机器人,更换过一次防撞装置。每次调试修好点后正式焊接会出现跑偏的情况,看情况还只是固定某个方向的偏差。请教社区大神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空走几个回合后再碰点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B:
回到机械原点,在软件里面在校核一次。更换一个防撞不应该有影响。估计你们以前是不是撞过。撞过后才更换防撞装置。实在不行就需要查一下谐波的钢轮或柔轮是否有松动。不是专业人员可能有点难度。

网友:
贴图给你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走几个回合后再碰点

这样可以发现问题。明天去试试

网友(点评):
主要是让运动部分自行落实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到机械原点,在软件里面在校核一次。更换一个防撞不应该有影响。估计你们以前是不是撞过。撞过后才更换防 ...

发复杂,现在我只需要确认是机器人有问题就行了,回去找老板。我们是后来接手的项目。不清楚以前的情况,

网友(2017-05-10):
防撞装置问题